BGA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常听大家说,BGA下面要做塞孔,不知道塞孔有什么作用?
塞孔有哪些类型呢,BGA用哪种比较好啊?
    另一个问题,BGA扇出来以后,大家走线是手工一根根拉吗?还是用ROUTER自动布,用手工真的是工作量好大。
    请前辈们指教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我了解,BGA底下必须塞孔的目的是在机器焊接BGA的过程中,防止掉锡渣进去,否则容易短路,造成一些管脚的焊连,这些你都可以咨询打板厂商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