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2启动慢

楼主(2010-07-08):
pads 9.2比以前的启动慢

网友:
有可能你的机器慢,我这还好,就是不显示网络名

网友:
license要设置好

要显示网络在把相关的color设置上。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983-1-1.html

网友:
    你们用的是9.2的吗?我的就可以显示网络名。

网友:
    我的也是启动很慢,有哪位大侠出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可以显示,在设置上要进行选择

网友:
    是破解的问题,也正头疼中...

网友:
    环境变量有问题。应该是有多个变量值导致扫描时间。

网友:
    环境变量有问题,删掉多余的就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jimmy
   您好,在那里可以下载,我都无法下载呀,谢谢您提供个有效的连接。谢谢!
   我QQ475425983

网友:
    说多没用,拿出实际解决方法才对

网友:
    很慢啊! 有谁能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2010-08-14):
我已安装成功了,启动时间比PADS9.1还快,可能是安装文件的问题吧。我的配置不高,945主板,1G 内存,T2180 CPU。我是在"亮腾资讯网"这个网站下载安装的。你们可以试下,里面有破解补丁和安装方法.不好意思,不能发链接.

网友:
终于知道PADS启动快的原因了,解决方法就是把
license.dat相关的环境变量给删除掉。大伙试试看看,真的变快了!

网友:
请将要删掉的具体的license.dat相关环境变量列出来啊,免得误删了,启动不了啊,呵呵

网友:
启动PADS 9.2 时CPU显示百分之九十多啊,我已经删掉了很多PADS 环境变量,但是启动还是慢得要死,怎么办啊?

网友:
启动LOGIC还快点,启动LAYOUT和ROUTER都很慢啊!

网友(2010-10-06):
9.2 的变量那是相当的多啊。不明白变量的含义 删掉是不能用的。

网友:
把环境变量删除,我的启动也慢,删除就OK了

网友:
终于知道PADS启动快的原因了,解决方法就是把
license.dat相关的环境变量给删除掉。大伙试试看看,真的变快 ...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何操作,删除哪些变量?谢谢

网友:
把环境变量里面的MGLS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dat;没有就手动加一个。

网友(2010-11-05):
环境变量里面设置一个空的license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这样处理的,速度变得非一般的快
复制破解文件中的licensefile.dat到如下路径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2

网友(2010-12-06):
手动添加用户变量和系统变量:
变量名:MGLS_LICENSE_FILE
变量值: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0\licensefile.dat

自我感觉速度还不错,没添加变量时CPU100%,且要过好久才打开文件

网友:
依照前面的說法, 試了一下, 發現安裝PADS9.2有許多破解方式, 結果要修改的方式也大不同.

我試了6台PC (不同人安裝的, 所以PADS來源和破解方式不盡相同), 最後確定的作法是:
(1)先找出 MGLS_LICENSE_FILE 變量是導引到何處;
(2)大部分會指向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2\licensefile.dat 當然也有例外的(因為破解手法不同造成的).
(3)將 licensefile.dat 變更副檔名 licensefile.dat.bak (日後發現有問題, 還可以還原)
(4)把 C:\flexlm\license.dat 複製到 MGLS_LICENSE_FILE 導引的地方, 並且變更檔名成 licensefile.dat
這樣就可以了. 經過修改之後,雙擊軟件大約5,6秒後,軟件就可以開始操作了.

有人會說為什麼不直接修改 MGLS_LICENSE_FILE 變成 C:\flexlm\license.dat , 因為破解方式有不同, 有的電腦會無效. (我自己也覺得奇怪, 有的就是失效)

補充一下:
如果之前有安裝舊版本,沒有移除乾淨 MGLS_LICENSE_FILE 會指到好幾個地方,請將多餘的刪除.

网友: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朋友请留意了,你安装完成PADS9.2后在这里可以找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9_2\licensefile.dat   只要你把破解文件中的licensefile.dat复制过来慢的问题就解决了。第二种方法:把环境变量里面的MGLS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dat;没有就手动加一个。

网友:
一样的问题,期待中。。。

网友:
安装后如果感觉软件启动速度过慢,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高级-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里找到MGLS_LICENSE_FILE的变量名,把后面的值清理一下,只保留C:\Flexlm\License.dat ,点确定后会发现启动速度大大加快。

网友:
非常的慢,盼高手解决!

网友:
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
慢的真正原因是因为
1.license过多;
2.lincense里面的特征向量过多;

正确的解决方法:
目前流传的和谐文件主要有3种,大小分别为2xxKb,1xxKb,1Kb
觉得慢的都是用的前两种!
换成1Kb大小的license文件后,启动基本只要4~5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