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阻抗问题

楼主(2010-07-08):
    假设有段微带线(MicroStrip) 我们知道 增加表层走线层和参考平面的距离H会增加特性阻抗﹐假如距离H一直增加 请问这个特性阻抗是无穷增加下去还是会趋近于极限值那﹖

网友:
    根據POLAR的計算,阻抗值是會根據H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根據電磁場原理,
    一般來說,阻抗會在H增加到某個值的情況下而形成上下都沒有Reference Plane,
而電磁場呈現發散效應,應該對阻抗的變化是會趨近於個值.

個人的淺見及經驗,如有錯誤,請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趋势增加。

楼主:
    请问电磁场呈现发散效应, 为什么阻抗的变化是会趋近于个值  阻抗的定义不是电压除于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