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spb16.3 安装Hotfix_SPB16.30.011_wint_1of1.exe后,capture不能运行!

楼主(2010-07-08):
之前装的Hotfix_SPB16.30.010_wint_1of1.exe补订
各模块都好用!

但在本论坛下“Hotfix_SPB16.30.010_wint_1of1.exe”安装后
orcad capture提示如下错误:(附图有说明)
但PCB模块则正常!我用的是网上的破解,希望高手解决!

谢谢!

网友:
论坛中有这样问题的解决方法,请仔细查阅……

网友:
我是装了EE07。9后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后来卸了EE07。9后就正常了。

楼主:
可是我没装EE2007!以前出现过:
                    "出现ordb_dll.dll找不到就把\tools\下的拷到 \capture下即可!",现在真不知怎么解决!
希望高手能解决!

网友: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麻烦,希望那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查查系统环境变量中的path的相关设置看看

网友:
论坛中有这样问题的解决方法,请仔细查阅……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也指出在哪呀,我都没找到,我装了Hotfix后也出现这个问题,最后只有卸了,不装Hotfix了。

网友:
我怎么下载不了,那位有这个补丁的朋友可以传给我么,84611335

网友:
我明白了,你在系统环境变量中的path里增加16.3的相关路径试试。
我没下到Hotfix_SPB16.30.011,只下到Hotfix_SPB16.30.010,暂时不想装Hotfix了。

网友:
怎么解决?有高人么?

网友:
正确的顺序:安装源文件,安装HOTFIX文件,安装PJ,保证万无一失可以正确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像你这么说是没问题,可补丁总是后面出的,总是在破解后装的。
难道除此就没别的解决之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sony Z119,配置较高,所以更新时,我都是按照上述方法做的。否则会出现好多问题。

网友E:
    手动修改一下PATH就好了

网友(2011-08-16):
引用 网友E:
手动修改一下PATH就好了

怎么改啊?????

网友:
    打开 我的电脑的环境变量设置,打开Path系统变量,把和capture相关的内容放置到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系统环境变量中的path的相关设置看看

这个路径怎么修改才能搞定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