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N 中自阻抗和转移阻抗怎么理解?高手指教

楼主(2010-07-08):
PDN 中自阻抗和转移阻抗怎么理解?高手指教

网友:
自阻抗就是 你这个端口加个1A的电流引起的端口压降大小。互阻抗就是在在该端口加1A电流时其他端口上引起的压降大小。比如Z21,1端口加1A电流,2端口测到的电压大小就是Z21的大小。以上都是频域的,每次1个频点。

楼主:
那我们做PI仿真时候,阻抗——频率曲线是自阻抗还是转移阻抗呢?

网友(2010-11-08):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们做PI仿真时候,阻抗——频率曲线是自阻抗还是转移阻抗呢?

都有.都需要. 如果没明确指,一般是自阻抗,从 pin看过去, 往pcb那端看过去的阻抗. vrm模型要接或者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lumped仿真,可以对目标阻抗有一个很好的分析。解决电容数量,容值等问题。这个阻抗很容易理解。这个阻抗反映了整个平面(包含电容等)与电压电流的关系,影响因素主要是是电容和电感。

对于distribute仿真,则是自阻抗和转移阻抗,这两个概念我一直没有理解。反映了什么?影响速度是什么?物理意义是什么?曲线的高低代表了什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通过目标阻抗曲线,可以分析得知电容容值是否合适,数量是否够,

通过自阻抗和转移阻抗曲线,可以分析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lumped分析是个大致的评估标准。
distributed的模型,定义了各信号线之间由于共电源/地网络而导致的SSN噪声。从噪声的角度出发,对于某个signal模型,它总是接在power 和ground之间的,2个pin。那么它所引起的噪声就是自身的电流与这两个pin之间的阻抗的乘积。 对于其他signal net,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理论上精确定power noise分析需要把所有signal net接在不同的power/ground pin上。这样就需要电源网络模型有足够多的pin来连接最近的signal net模型。这才符合实际情况。这就是distributed模型的作用。
   lumped模型是一种近似。它假设所有的signal net的电流从同一点流入power/ground net,所以得出的是个近似的噪声,自阻抗也是个大致的评估模型。 不能具体分析某个signal net所连接的power/ground pin的噪声。
istributed的模型提取比较慢,仿真也慢。S参数模型瞬态仿真收敛不够好。

网友(2012-08-09):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lumped分析是个大致的评估标准。
distributed的模型,定义了各信号线之间由于共电源/地网络而导 ...

还是没能理解离散模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