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SKILL时提示这样错误:

楼主(2010-07-08):
E-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执行SKILL里也一直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按步骤做了好多遍总是出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有高手帮忙下下。不甚感激!
    操作步骤:
1:将.il放在D:\Cadence\SPB_15.5\skill内。
2:建立allegro.ilinit文件在D:\Cadence\SPB_15.5\pcbenv下。(因没有找到.ilinit文件,所以是自己新建的)
   以下是allegro.ilinit 内的设置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spb_15.5/skill")))
load("align_sym.il")
3.环境变量
HOME      D:\Cadence\SPB_15.5
4.完成上面的操作,我重新启动了allegro软件,在ALLEGRO命令栏中键入:skill load("align_sym")
  结果出现: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align_sym"
                ERROR
一直查不出原因。请大家帮个忙看看。谢谢!

网友:
    重启ALLEGRO后,在命令行中输入 align_sym,不需要前面的skill load,
    如加载SKILL后,没有重新打开ALLEGRO,就需要在命令行中输入skill load("allegro.ilinit")

网友:
    试了,还是不行。
    Command > align_sym
    E- Command not found: align_sym
    Command > skill load("align_sym")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align_sym"
    ERROR
    Command >

网友:
    我刚再试了试。把整个IL的名字都输入。现出现在个T。
    Opening existing drawing...
    Command > skill load("align_sym.il")
    t
    Command >
    请问有操作过ALIGN_SYM.IL.这下面我该怎么操作。不好意思!新手问题多多!

网友:
    在命令行中输入xasym

网友:
    终于可以了。太激动了。没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去折腾它呀。不过我输入的命令是:align_sym.
    非常感谢楼上的答复。

网友:
    在做load的動作時,Load("xxxx"),引號的內容是指檔案,所以必須填入完整的檔案名稱,包含副檔名。
    而在完成Load動作之後,skill 就有了新的指令,如果沒有加密,指令的名稱可以從skill的內容中看得出來,例如內容中應該有一行 axlCmdRegister("XXXX" 'OOOO),XXXX就是指令名稱。樓上的那個例子,就是剛好指令名稱等於檔案名稱。

网友:
    那加密了的XXXX.il文件,打开乱码找不到 axlCmdRegister...该如何知道它的指令名称呢?谢谢!

网友:
    在下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我想到的是从Tools->Utilites->Keyboard commands里去找。它会列出所有的指令。接下来用Filter去缩小范围,看看哪个是新增加的指令。通常应该跟.il檔的名称相近,差很多的话可能没办法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的菜单 里自己加的Myskill反白,不能用是哪里没设置好,请问一下。

网友:
    检查下你的菜单定义文件里的设置和skill有没有load进来

网友(2010-08-18):
    我是用FPM来加载SKILL的,感觉还挺好用的。原先有在工具栏中自己加菜单,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不会反白,就是命令点击了,没有结果出来。不懂为什么,后面就用FPM来加载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