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走线属于跨分割走线吗?

楼主(2010-07-08):
图中左侧绿色框中是数字区,右侧绿框式模拟区,图中黄色框是从数字区到模拟区的走线,请问,黄色框中的走线,这样走是不是就是属于跨分割走线??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数字区和模拟区的地如绿框所示分割开, 那你这样走线就是跨分割走线

楼主:
    哦,非常感谢,如果这样跨分割的线非常多,该怎么办呢?

网友:
    在分割走线下面走地线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使信号走线回路面积最小

楼主:
    哦,好的,谢谢楼上朋友

    但是这样不就使得模拟地和数字地形成了多点连接了吗?

网友:
    你说对了  所以你应该尽量避免跨分割走线
布局的时候就要考虑走线的问题

网友:
    就在此处相连,其他地方不要连

楼主:
    回kukulang:
因为这个板子很多器件的位置是固定的,所以布局被极大的限制,而且又是2层的板子,走线没法避免跨分割啊.....干脆不分数模地不知道行不行

    回gnail092:没太懂你说的“此处”是哪里?“相连”是指数字地和模拟地相连吗?

网友:
你的模拟部分很少,要是模拟信号要求不严格,数字部分对模拟部分干扰在容忍范围内的话,  不分数模地也可以

楼主:
    哦,好的,谢谢

    不知4层板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跨分割一般都是指电源平面或者地平面而言的。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2011-03-24):
    ,其实对电路的影响不是很大,可以不考虑模数分开的;

网友:
    布局很重要,如果要分割的分割的话还是调整一下布局吧;其实现在都是不分割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在跨分割器件下用电容或者电阻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

网友:
我司做相机的,SENSOR 要求也是地分割,一直都是当一个地去处理,其实也没多大问题

网友(2011-06-22):
确实有好多的线跨分割

网友(2011-08-03):
你可以在你的走线的下面用一个0欧姆的电阻将两个地连接起来,其它的地方就不需要了,这样保证信号的回流路径最小。如果你跨分割的走线不是那种高速的,而且又不是什么有用和敏感的信号线的话,那不做处理也行的。个人看法,希望拍砖!

网友(2017-12-26):
    哦,非常感谢,如果这样跨分割的线非常多

网友(2018-12-11):
    这是明显的跨分割,如果信号速率很高的,建议楼主谨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