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脑上同时有2007,9.0,9.2】

楼主(2010-07-08):
同标题,三个版本都能正常使用,就是9.0和9.2都不让打开DSN。我每次转DSN都要用2007.为什么?怎么解决。请千万别回复冲突原因,呵呵!

网友:
DSN是什么啊,我也要装了,但总说license有问题,到底装的时候用不用把其它版本卸载掉啊?

网友:
9.0,9.2的不能直接打开,要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你怎么用9.0导入DSN的方法告诉我好吗?我想求一个简单的方法,不想转来转去的,谢谢大好人啊!

网友:
哈哈,点FILE,import,选文件类型DSN就可以了。我开始用的时候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