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线宽?

楼主(2010-07-08):
走线的时候,我想修改线宽,然后弹出QUERY/modify Trace
在width里面输入线宽,但是提示:wrong width value。
是不是rules里没设置好呢?
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可能线宽值没设置好,要不然就是单位没转换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试出来了的。

网友:
对单位错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