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布局该用几层板,该怎么覆铜?谢谢

楼主(2010-07-08):
这个板子是这样的,STM32芯片是144脚的,有6个脚接到LED上,6个脚接到按键上,有4个脚接到串口芯片上,有6个脚从串口芯片出来接到485电路上(有3路485),有11个脚接到电话MODEM接口上,2个脚接到232芯片上(232芯片未在图中标出,232芯片在板子正中间),有12个脚接到LCD接口上(LCD接口未标出,此接口在左上角,位置固定),其余脚接到FLASH和SRAM。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板子假如用2层板,这个覆铜该不该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如果要分,我个人感觉数字地就是只需把FLASH、SRAM和STM32包围起来,其他地方用模拟地,但是这样跨分割走线就会非常多。如果不分,用一个地铜的话,模拟数字干扰会不会很大?

这个板子要求过这些EMC实验:群脉冲、浪涌、工频磁场、高温、高湿、静电、阻尼 等等

如果用4层板,结构是SIG-POW-GND-SIG,请问这样的话,在TOP和BOTTOM层需要覆铜吗?

还有就是,在POW和GND层划分了区的话,会不会造成TOP和BOTTOM层的跨分割走线问题?

谢谢大家麻烦帮我看看,小弟我刚学EMC不久,对这些问题十分迷惑!

网友:
你的模拟部分都有那些?感觉都是数字电路啊。

网友:
两层板的话modem部分的地要分开吧......

楼主:
你的模拟部分都有那些?感觉都是数字电路啊。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难道LED和按键也接在数字地上吗?小弟不是太懂,望指教

网友:
LED 和 按键 都应该接在数字地上

网友:
MODEM 中 11个脚有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吗?

除了MODEM外,其他的什么LED、按键、串口、485、LCD 都归于数字部分,统一用数字地。

楼主:
哦,好的,非常感谢kukulang,这下明白多了

电话MODEM中的脚有分模拟地和数字地,这样的话,是不是模拟地只走地线而不覆模拟地要好些呢?我这样想是因为如果覆模拟地,这样就会有11根线从数字地跨接到模拟地上。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而且,这个板子我覆铜后,有很多孤立的铜,就是地铜被划分成了很多小块,只有通过过孔将TOP和BOTTOM层的地铜连接,才能实现把全部孤立的铜连接起来目的,不知道这样过EMC的效果是否会打折扣,如果会打折扣,用4层板的话,是否会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覆铜的时候把“remove dead copper" 勾上 就不会有小块孤立的铜皮了
TOP和BOTTOM层的覆铜地 要用过孔连接起来。
EMC的效果 4层板要比2层板 好的多, 但是成本也会高

楼主:
哦,好的 ,非常感谢kukulang,能拜你为师就好了,呵呵

网友:
其实也就懂这么点东西而已。
呵呵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板子我现在打算全部覆数字地,但是STM32和串口芯片的晶振也是接到这个地上吗?
晶振好像是模拟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