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行dbdoctor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不知道大大是否有遇到bem2d.exe的問題只要跳出bem2d.exe的視窗跑出我的*brd就不能work

网友:
    繁体字看不懂噢

网友A(2011-04-09):
    运行安装目录下的pcb下的dbdoctor转换并检查一遍,更新为新的pcb,再打开就行了

网友(2011-08-31):
引用 网友A:
运行安装目录下的pcb下的dbdoctor转换并检查一遍,更新为新的pcb,再打开就行了

    前辈,我想问一下如何操作dbdoctor来更新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