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哪一版是稳定的?

楼主(2010-07-08):
用过pads2007.2 2007.4 9.0 9.02 9.1 都会出现程序崩溃,拜托问一句,PADS有哪一版是稳定的???
我已经受够了Fatal Error!。再这样下去我要放弃PADS了!!!

网友:
我一直用2007。4,没遇到你这种问题。

网友:
2007sp4,偶尔崩溃。
装一个干净的系统最重要,不要装太多软件。

网友:
我用的PADS2007绿色版,只要不同时打开多个PCB文件,一般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
我用2005  用了2年 从没有重新安装过 很稳定

网友:
可能是你的系統不穩,或有軟件衝突,一直用2004也沒發生..

网友:
建议楼上的去用DOS版的Pads2000

网友:
没一个是稳定的...................只要有bug,就没有稳定这词。。。。。。

网友:
我用2004sp2 一直很稳定,偶尔失去响应

网友:
2007 崩溃过
9.0 反而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