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cpu板中电源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目前在画一个板子,主要有三种电源,但比较分散,尤其是BGA封装的cpu的管脚部分,电源特别分散。# y, B9 s2 y* ~) a9 b
请问是单独设置电源层,将各个管脚打孔,然后在电源层进行电源分割好呢?还是将各个电源直接连起来。PS:电源层已经不是很完整,还有30多根信号。

网友(2012-06-26):
当然是电源层分割,每个过孔,每个导线都会有电感,串起来是电感电阻相加,并起来是减半。所以从电源完整性分析,应把每个引脚都以最短距离连接到电源层。实在不行,也要保证每四个引脚共用1个过孔。

网友(2012-11-24):
PI砖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