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瞩目的PADS V9.2,老bug依旧啊...

楼主(2010-07-08):
刚刚装起来..之前一直用的是pads 2005,
被新功能诱惑...就是生成超级pdf的那个功能。。。
crack也通过了,打开2005的一个板子,瞧,射线又出来了,只不过没2005那么嚣张了:

但是,在创建pdf时,就很嚣张了:

楼主:
唉,头一次来这个论坛,论坛贴图改进下吧,搞那么复杂又没做好。。。

那种射线就是在GND上多打的过孔造成的,没想到9.2还有这个毛病。

网友:
Mentor 不會把這種問題當成bug處理.

网友:
这叫Bug? Kao

网友:
怎么我用了那么久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你颜色里面没有设计好

网友:
这不能叫做bug吧,你随便打个地孔,灌铜的时候这个如果这个孔被孤立了,怎么办?

网友:
执行 CTRL+M  就OK  了

网友:
原来PCB也可以出PDF了,竟然没注意到!

网友:
这不能叫做bug吧,你随便打个地孔,灌铜的时候这个如果这个孔被孤立了,怎么办?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pads的有几个设置显示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