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rber的一个问题,费解,求解!

楼主(2010-07-08):
我按照正常流程出了个4层板的,gerber,导入cam350检查发现,我选择了film mirrored的底片都没有mirror,而且第二层、第三层在cam350里面看都有3层,我折腾了一天也没有搞定,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制板,我好着急啊!跪求答案!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格式gerber out的?274X OR 6X00?

楼主:
    是274X格式的。
    后来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底片读入cam350,然后把复合层转换到一层上,再覆盖原有层。
    但是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还是没解~

网友:
    首先,请放心,这对制板无任何影响。不复合也没关系的。

产生这个的原因应该是CAM350软件的处理方式造成的。
经我实验发现,当在shape的Void中还嵌套有shape时,CAM350就会多两层出来:一层是Void,一层是嵌套的shape。以此类推。

    再怀疑与Allegro或CAM350的设置有部分关系。
    公司某板子同事机子上出gerber一层在CAM里会有几十层甚至一百多层,但在我机字上出图却只有三五层,找了N久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cam350的9.0以前的版本,有这个问题,你换个高一点的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