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07-08):
想请教高手们,图上标出来的那个双向的二极管(DIAC)起什么作用啊?在线等待....

网友:
DIAC,双向触发二极管,构成过压保护电路,
当瞬态电压超过DIAC的V(BO)时,DIAC导通并触发三极管也导通,使后面的负载免受过压损害。

网友:
原来如此 又学习到一招了!真是感谢了!

楼主:
那我请问 我把那个双向的二极管换成一个稳压二极管不可以吗?

网友(2011-03-01):
换成稳压二极管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