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拼板

楼主(2010-07-08):
问大家 有没有用pads拼板的?
上图是别人拼的
我照着拼板  拼出来的是下图的结果
请高手帮忙,怎样拼出上图的样子?

网友:
上面的图只是画个示意,从截图上看是拼6块,中间V-CUT,到时候去CAM里照着拼就行了

楼主:
2#楼的说的是啊 我也知道  关键是  我在CAM 中拼出来的六块全都是一样的  我在PADS中试过 拼出来的是第二块图的样子   我要的是  第一块是原板  剩下的五块 拼个板框就可以了
不知道怎么拼,期待中。。。

网友:
就是把第一个图的板框复制成五个部分,然后给制板厂说明六个一样就好了

楼主:
我不是要复制给板厂去做,我要自己拼成第一块图的那样,不知道怎么拼?

网友:
用AUTOCAD拼板呀,我从来没用PADS拼板的

网友:
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CAD拼图做好,倒进去就OK啦

楼主:
楼上的可以具体点步骤吗?怎么导入?能导成第一个图的样子吗?我是菜鸟....谢谢
期待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