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中的keepout线

楼主(2010-07-08):
请问高手们看上图,keepout其实就是禁止布线层,可是上图的那些网格状的keepout线 怎么没能阻止布线,反而还在上面布线了,我不懂了,请你们指点啊

网友:
它不只有布线的功能,还有禁止放元件的作用,好几种呢

楼主:
楼上的说的是 啊 ,可是上图的keepout中既有布线,也有放元件啊 ,难道keepout不起作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可以禁止COOPER,VIA,JUMP,TESTPOINT等

楼主:
那这些功能怎么设置呢  帮忙 指点哈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啊 知道了

楼主:
大侠们请看keepout不是可以禁止放元件吗?可是上图已经在keepout里设置了啊(keepout线和元件是在同一层),怎么还能够放元件啊?怎么回事  请指点...

网友:
你的设置是不能放置高过100单位的元件,低于100的元件当然可以放置啦

楼主:
但是  我把上面的100那个勾勾去掉了 还是一样可以放元件啊?真的搞蒙了....

楼主:
那位大侠能不能贴个图例出来  我看看?怎么设置的禁止放元件

网友:
你去掉了勾,就没有限制了,当然可以放了

网友:
把上面的100改成0就可以禁止放置元件了

楼主:
13楼的 不行啊     改了后还是能够放元件丫,不起作用啊,你自己试试......

网友:
是不是没开DRC啊,开了DRC后按13楼的设置就放不了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啊 ,学习了

网友(2014-03-27):
了解了,感觉大家分享4 h, N1 _9 k6 ]. Q6 b

网友:
了解了,感觉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