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16.3做的pcb为什么铜皮是裸空的

楼主(2010-07-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你可能把铺铜设置成透明的了吧?
Display->Color/Visibility,打开Display项,设置铺铜透明度

网友:
将图中箭头指向的复选框取消即可

网友(2010-11-20):
显示的问题,16打头的版本跟15变换很大哦,特别是显示模式!3楼已经解答了!

网友:
感谢3楼楼主让我学到了新东西~嘻嘻

网友(2011-09-20):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把铺铜设置成透明的了吧?
Display->Color/Visibility,打开Display项,设置铺铜透明度

16.3中铺铜时,我碰到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找到原因),和大家共享下 :
       有几个电源网络的元件,我铺上铜后,铜皮类型没用Full contact,而是十字连接,
可是元件pin看不到连接,却显示Net已连接,最后出Gerbera时,还好检查出来了,要不然
就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