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自动激活命令怎么设置呀!!!

楼主(2010-07-09):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在allegro 处于idle 状态时候,
 点击一下焊盘,就处于走线命令状态,
 点击一下走线就处于slide 状态,
点击一下元件,就处于移动状态,

这些自动激活的命令怎么设置呀!!请教各位高手了!!

楼主:
没用用过吗???老哥们!!

网友:
只有16.2以上版本才有这些功能,你点右键选择这个操作模式就好了。

网友:
如ls所示要选择相应的mode,是Placement还是etch edit

楼主:
我就是16.2呢!!呵呵!!谢谢老兄

网友:
嗯,支持楼主

支持楼主,做个记号,收藏了慢慢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