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间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楼主(2010-07-09):
差分线间距应该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是否和线宽有关系?哪位能给说说?

网友:
差分线间距,线宽和叠层结构决定特性阻抗,如果pcb走线满足特性阻抗的要求,就可以避免反射带来的很多问题。所以,线距和线宽还是有关系的。
经验是线宽跟线距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谢谢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