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VIA

楼主(2010-07-09):
在layout时,我选择NET,然后添加VIA,但是后来我又想删除掉这个via
该怎么删?我选中这个VIA,安delete,没反应
周围的线倒是能删掉,就是这个VIA无法删除掉。
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是不是锁定了

网友:
肯定是锁定了

网友:
选择NET,然后添加VIA,这种做法出来的VIA是被锁定的,选择VIA,CTRL
+Q解锁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真的是锁住了的。

网友(2012-08-29):
    哈哈。。。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真是要命,而且LAYOUT下面,锁定了元件也无法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