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adence 16.2打开cadence 16.3的原理图

楼主(2010-07-09):
发过同样贴子的朋友,解答一下吧,期待~~
先谢谢了!!

网友:
以前问过!

网友:
打不开,只有通过16.3 downrev 到16.2,才能用16.2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Downrev啊?另存为吗?可是我的一执行保存另存为16.2的格式就出错啊
强调下,我指的是原理图,不是Brd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另存为,然后选择save as type为capture 16.2 design

网友(2011-04-05):
    遇到同样问题,WIN7下,16.3另存为16.2版本的显示不能另存,找不到文件

网友C:
    你可能要重新複製一個新的原理圖才能降轉。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要重新複製一個新的原理圖才能降轉。

is it really ok ?

网友:
    是的~~可能是在繪製原理圖時~~把零件的存放位置給亂了,從新複製新的專案後,可能會恢復,試試看吧~~

网友(2011-05-06):
    我也想知道,谢谢

网友:
    搞版本转低版本会有问题的,我也遇到了,另存16.2后好像用16.2打开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2011-08-16):
在文件下选择export  -》save  design TO  16.2  即可

网友(2011-10-31):
save as>保存类型(t)>点击下拉选" capture 16.2 Design (*.dsn)”  就OK了!

网友(2012-08-23):
请问,你解决了么?怎么用cadence 16.2打开cadence 16.3的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