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 布线时发现封装图错了该怎么办?

楼主(2010-07-09):
99SE中,布线的时候发现封装图错了该怎么办?是不是要重新开始一遍,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改下错的那个封装图就好了?
谢谢!

网友:
回原理图在元件属性里修改封装,然后 UpdatePCB...

网友:
回复 楼主:

    pcb封装做错了 只能重新做pcb封装 !! 然后重新连线

网友:
    生成库,改封装,然后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