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封装形式

楼主(2010-07-09):
请问:使用AUTO CAD做的器件封装,如何设置导入allegro中可成为焊盘使用?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的,只能导进去外形图,焊盘还是要用Allegro造的

楼主:
哦,这样啊!!

网友:
貌似可以导入dxf来做shape,然后建shape pad的。. H; b3 ]# s" s. y8 R
比如不规则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