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敷铜真的对控制辐射有显著作用吗

楼主(2010-07-09):
老板要求尽量不要在表层走线,表层尽量敷铜地,有理论依据吗。如果地上有干扰,岂不是全部都辐射到空气中了吗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地是所有干扰的最终归属吗

网友:
关注此贴

顺便请问一下,朋友,你画的是几层板啊?

楼主:
6层的
本来是想用4层的,老板一定坚持要求把2层信号分别包在平面内

网友:
是有一定作用的
前提是信号线不垮分割,越层有返回路径,端接正确,阻抗控制,SI处理.....等等
一块板子并不是说双面敷铜就能抑制所有辐射了,我手头就一个板高频射的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越层有返回路径,端接正确,阻抗控制,SI处理这些都处理好了,会有辐射吗
你所说的正反2面都敷铜控制的是什么产生的辐射呢

网友:
    要正确接地才会有效果。

网友:
    是有一定的作用,表层传导速率快些,相对EMI比较严重一些。特别是高速信号更甚。
    铺铜一定程度上是加大接地面积,使得整板0电位相同。

楼主:
    按照这样的道理如果做一个4层板,如果速度不高的话,做GND—in1-in2-GND(vcc)岂不很好,但是这个…………,没怎么见大家用这个叠构啊

网友:
    楼上的兄弟,如果用GND—in1-in2-GND(vcc)那器件面会严重的破坏平面的完整性,对阻抗的有很大的影响,大部分电源在表面过流,也会对EMC有很大的影响的

楼主(2010-08-09):
    对哦
呵呵,当然只是举个例子
在想,一块板子产生了那么多的噪声,最后的归宿是哪里呢

楼主(2010-12-01):
回复 网友B:

Allen可否具体点,呵呵

网友:
    PCB 上信号线EMI问题,关键做好电磁对销,也就是说的环路面积小,
第二个是处理好平面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