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下载完毕,可是安装不成功,还是演示版,怎么办?

楼主(2010-07-09):
如题,我是按照以前的办法安装的,可是破解不了,
怎么还是演示版啊

网友:
用9.0的破解方法(包括license.txt),就可以了。

楼主:
安装一次要好久,那我在来一次吧

网友:
不用重新安装,安装是安装,破解是破解。两个概念。论坛里有破解文件与方法。这个贴子里就有破解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970-1-1.html

网友:
1.用PADS9.1的安装破解方法,安装完.
2.用Crack里的MGLS.DLL(2010.6.12 11:56)替换所有搜索到的MGLS.DLL.
注意一定要2010.6.12的MGLS.D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咯。。终于安装成功了

楼主:
为什么驱动该软件那么慢啊

网友:
    还是安装不上呢!汗!

网友(2010-08-20):
    顶一个,不知道有没有精装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