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能否直接输入dwg文件?

楼主(2010-07-09):
我用Auto CAD把dwg文件转换成dxf文件,然后导入allegro中,里面的汉字标识全部变没了。能否保留那些汉字标识呢?
如果这种 方法不行,Allegro 能否直接输入dwg图形文件?大虾们谁还有别的什么方法不?谢谢啊

网友:
AutoCAD中的汉字是字符格式,而Allegro是不支持汉字的!
可以在网上找找AutoCAD的插件,将字符炸开为线,再导入Allegro。
或者使用其他支持炸开字符的矢量绘图软件,如CorelDRAW等。

只是想在Allegro中添加汉字的话,可以试试那个BMP2Allegro的Skill。不过这个方法是通过位图做得而不是矢量图,所以做得字符数据量很大而且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