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无网络的VIA?

楼主(2010-07-09):
我想添加无网络的VIA,用来放在两块板子的分界线处,这样的话就可以拼板了的。
如何添加这样的无网络的VIA?
大侠们····

网友:
    没有网络是不能打孔的。只有把这个VIA做成元件,直接等距放过孔就行。
或者把这一排做成元件

网友:
    拼板不是这样拼的啊,要画邮票孔吧

网友:
    不用添加Via了,直接画2D line circle,转成boarder outline cut out.

网友(2010-08-22):
    你这种就是PCB厂所说的邮票孔了。

网友:
    做个VIA的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