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ke reuse时提示出错(图)

楼主(2010-07-09):
如图,我选定了已经布局好的整块电路版图,然后鼠标右键选择make reuse,弹出如下提示,但是我看不懂,求高人指点:

楼主:
然后我点击report,内容见下面,好像是提示坐标(0,0)处Board Outline 有问题??1 Drafting, including
oard Outline这个是啥意思??

楼主:
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Board Outline 是板框 去掉板框试试看。

网友:
report有两个文件的,另一个是.err文件,你把那个文件上传,我给你找出问题。还有,你自己检查下Part Types,Decal Types,Value,Tolerance,这4个参数要一致才能用,特别是Tolerance,自己建元件库,默认是没这个参数的,要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