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拼板的问题,大家给些意见,谢谢

楼主(2010-07-09):
allegro画的,用cam350拼(不同板),想做成一整块我拿回来以后,可以自己掰开的那种。
  但是,不知道那些什么V-CUT,邮票孔怎么加进去,应该注意些什么??

  请大家给些意见。

  问这个问题主要是不想根制版商老是扯皮,受够了,以前跟他说按每个板外框锯开。。。他们就说
  是拼板,加钱,如果以上方法行的通,直接发过去geber,回来自己掰开,就剩了很多废话,还有钱。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继续问

网友:
你只要加了V-CUT或邮票孔,他们照样要多收你钱。工程处理时他们会检查是否是同一种板组成的。

网友(2010-08-09):
制板是对每个PCB设计收费的。如果你投的gerber里有多个PCB设计,则每多一个设计会额外加收制板费用。
至于v-cut,要么是板厂的人手工切,要么是编程,上机器切。这项操作需要花费人力,所以是按切的刀数收费,一般都有个界线,低于多少多少刀的免费。
邮票孔不会单独收费。因为那属于你的设计的一部分。

网友:
ding  ding  ding  ...  zou  ren  lo .na ji f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