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做3sc2440pcb板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0-07-09):
现在要做一个3sc2440的板,板层为6层,请问各位前辈几个问题:1、如何分配板层的属性(一层信号,二层地,三层......)2、BGA扇出孔要使用到盲埋孔吗?还是全用通孔就可以。3、孔径设置多大为最佳?走线的线宽多少为最佳?第一次做2440板子,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2440的板子网上到处都是,下一个看下参数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