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大十字殘留影像

楼主(2010-07-09):
為何用大十字游漂移動後都會殘留原本的大十字
改成小十字就不會這樣
這是啥怪現像
用大十字慣了~

网友:
和我的情况是一样的。希望有高手能解答

楼主:
高手高手請快出現~

网友:
本人也是!

暂时解决方法:
1:将Cadence装在XP下!经测试16.x在Vista、Win7下有残影,在XP下正常!
2:关闭OpenGL!经测试16.x关闭OpenGL后Vista、Win7下都正常无残影!不过就没有了半透明效果!

PS:我显卡跑Cadence很轻松,而且升级到了最新的驱动!

网友:
估计是显卡不够跑16.3版

楼主:
我的電腦也是新買的,作業系統也是win7

显卡不够跑16.3版~~會嗎??

网友:
使用大十字就是这样,换成小的开opengl也不会有问题,我显卡9800gtx 512的也存在此问题

网友:
使用大十字就是这样,换成小的开opengl也不会有问题,我显卡9800gtx 512的也存在此问题
引用 网友A:

    LS我们杯具了,我显卡GTS250就是你的马甲,同样的问题

网友:
    好像都是这样的,我的是GF9600一样鸟样,行不通
显示驱动也是最新的

网友:
    可能win7下都有这个问题,我都是关闭openGL后才正常的!
    而且如果不关闭openGL,画线都不实时显示!没办法,不知道是win7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yumen郁闷  怎么回事捏

网友:
    偶的机器是零五年的配置,显卡是ASUS Extreme AX300 Series,没有你所说的现象

报告另一现象:自升级用16.3后,不能远程登录操控16.3,因为显示一片空白,评审只能搬机器了

网友(2010-08-09):
    不关闭OPENGL,win7下 在allegro的快捷键 右键属性 兼容性里面勾选“禁用桌面元素”就ok了

网友:
    不关闭OPENGL,win7下 在allegro的快捷键 右键属性 兼容性里面勾选“禁用桌面元素”就ok了
引用 网友B:

    哇塞,牛人出现!
    回家试试

网友C(2012-11-19):
在env文件中添加一行
    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应该就可以了。
打开opengl显示效果精美,好效果渲染速度就慢些,在工程很大的情况下甚至会有一些卡顿的现象,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关闭openg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env文件中添加一行
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应该就可以了。
打开opengl显示效果精美,好效果渲染速 ...

如何关闭opengl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env文件中添加一行
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应该就可以了。
打开opengl显示效果精美,好效果渲染速 ...

呵呵 好久之前的帖子了。

加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是截至目前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了。
不过在我现在的机器上,打开opengl比关闭opengl要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