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导入问题

楼主(2010-07-10):
刚学protel  不知道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在PCB里面有很多没有网络。 高手给看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 你我没有网络的器件删了 重新更新一下pcb 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自己可以加一个网络,把在一个网络里边的添加进去就好了,快捷键 D 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D E  没反应啊

网友:
从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倒入到PCB图中,生成的器件没有网络。
大多是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管脚不一致造成的。
你的图举例说,你的D1器件,在原理图库中正负极分别是A和K,在PCB图中库中正负极分别1和2,它们的名称不一致,生成时就只产生器件,没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