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板 各位帮忙看看 有什么问题请指出来 谢谢

楼主(2010-07-10):
处女板

Backup of dofly.rar

Backup of dofly.rar

网友:
晶振Y2跟IC太远了吧。走线很乱,不要有锐角。 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注意的,不过慢慢来,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没更多的人能给点意见么

网友(2010-08-28):
铺铜间距太近了,一般板来说0.5MM是最好的.线有点乱,能不弯尽量不要弯.C1.C2应该摆放在Y1后面.过孔太大,0604最好.电源正极一般用方焊盘.顶层和底层的过孔太少,顶层和底层有空白的完全可以用过孔铺满,防止EMC.电容正极用方焊盘,Y2离IC太远了,一般不咬超过5MM距离.滤波电容尽量靠近IC,电源电容一定要从电源输入经过电容再供给各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