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我画了原理图,但PCB的封装库没有,我想偷别人的库,怎么搞?

楼主(2010-07-10):
我画了原理图,但PCB的封装库没有,我想偷别人的库,怎么搞?

网友:
帮别人偷怕犯法

网友:
没事自己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封装库

网友:
我画了原理图,但PCB的封装库没有,我想偷别人的库,怎么搞?
引用 楼主:

网友:
可以把别人的库完全拷过来,再添加元件库就可以使用了,当然和你自己的库不是同一个库而已,假如你有别人的一些pcb文件但没有他的库,需要同一个DDB文件中打开,按制作元件的步骤做,可以将别人pcb文件上的封装拷到过来黏贴,这样就可以省了自己画的步骤。

楼主:
嗯,搞定了.

网友(2011-04-14):
做技术的不能怕麻烦。还是自己建的好,当然别人有现成,你把它的那些封装存到自己库里再套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