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原理图网络标号问题?

楼主(2010-07-10):
如图,ADINN5,ADINN6,ADINN7和ACOM是同一个网络,ADINN5,ADINN6,ADINN7是多通道设计的网络,生成PCB后,PCB中的网络是ADINN7,我想让PCB中的网络为ACOM,这样看PCB就更清晰些,请教高手如何做到?

网友:
这样的画法,本身就有点问题,检测的时候会报错,如果是我的话,把前面ADINN5,ADINN6,ADINN7网络标号,改成放字符ADINN5,ADINN6,ADINN7,而保留ACOM网络标号不作修改,生成PCB后肯定就是网络A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理解有问题,ADINN5,ADINN6,ADINN7是多通道设计的网络,ACOM是我的模拟地,我要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生成网络ACOM,按你做法ADINN5,ADINN6,ADINN7和ACOM将是不同的网络。

网友:
很简单  ACOM----------ADIN5----------ADI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