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层开不规则窗口,是用2D线画轮廓还是用Copper?

楼主(2010-07-11):
Top Layer 上有一块不规则铺铜,现在要将中间一部分露出来(边缘要留一点不露出来)
如果在 Top Solder 上用 2D Line 画个要露出部分的外轮廓是否可行?

因为面积要比 TopLayer 上小一点,用 Copper 在 Solder 上重做一遍较麻烦。我注意到 protel 99 的焊盘只是 Solder 上有个圆圈,所以想只画个轮廓不知可行否?

网友:
用线画也可以,我不知道你的面积大小,大的话你也可以用shape (fill)填充 注意层的选择

网友:
只画轮廓不行。开阻焊的区域必须用阻焊层填满才行。
你在焊盘上看到的Solder圆圈其实是一个圆面,中间被multi-layer挡住了。

楼主:
谢谢,看来是不能偷懒的
99SE里没有多边形Fill,用Polygon当Fill用修改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动一下就问你是否重建,所以想偷懒只画个Out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