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还是加不上custom 拓扑带virtual pin的约束模板

楼主(2010-07-11):
如图所示拓扑结构
                     -----R10
R6-VP1-------|
                     -----R9
该约束作为模板准备加给

                                               -------R7
R2-Vp2(自动生成)---------------|
                                               -------R8
这个网络。
在应用上述模板的时候Vp2已经自动在ces中出现,但是关上ces后,在pcb中vp2并没有显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楼主:
真希望是我做错了
不过,这个版本比05已经好多了,05连在ces中vp都出不来
还是没有到能用的状态

网友:
是模板映射没有成功,当你把一个网络的设置存为模板然后应用到其它网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映射表,如果表中有红色的项目则无法映射,或者是映射顺序错误,这通常是在有virtual pin的时候,你看你的vp2到r8和r2的顺序错了,应该像s3网络那样,是r2-1到vp2,然后是vp2到r8-2,最后是vp2到r7-2,你的映射顺序错了,改正即可

楼主:
上面只是个示例,你说的情况我有注意到,且在实际操作中映射正确,但结果不对
你做下试试
看vp是否能自动添加,能的话教我一下,thx

网友:
试过07.7是可以的,难道是09的bug?

楼主:
rx_78gp02a  有空的时间试试,呵呵,多谢

网友:
07.9尝试过了,可以自动添加virtual pin,而且balance功能提升了,修改走线的长度会自动移动virtual pin来平衡两边的长度

楼主:
用balence tree可以,但是手动添加的vp不行(route模式下选net manuplate)

网友(2011-11-25):
请问版主,具体的操作能简单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