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 plane shape 设置问题

楼主(2010-07-11):
现在用ee2007.9plane shape画了个铺铜边框,为什么内框被填充了?这样走线都无法走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
怎么会无法走线?只要你的shape的obstruct type为none就可以在铜皮内走线并且打孔,你这个只是显示的问题,目前的shape只是draft模式,不是dynamic模式,走线不动态显示避让,在你的plane assignment把所有的铜皮都设置成动态的试试看

楼主:
谢谢rx_78gp02a, 是不是plane shape 画了个边框就已经铺铜了?和WG2005不一样了,wg2005要在planes/apply.

网友:
没错,画了铺铜就可以了,只是显示的有区别,draft是没有动态填充的,只是显示铜皮的草图,dynamic可以实时显示避让,但是无论设置成哪个,只要obstruct type没有选择的话都不影响走线

网友(2010-10-21):
E2007.9那里右下哈,怎么我就是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