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等长问题

楼主(2010-07-11):
差分线走线要等长,发送数据的频率为2GHZ,差分线走线时两根线之差不可小于多少才能保证信号的传输正确呢?有计算公式么?望高手指点指点,谢谢^_^

网友:
绘图软件一般都有等长处理工具的,比如AD6.0

网友(2011-10-24):
看手册要求差分对内的skew要求,换算出长度,然后进行等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