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0-07-11):
请问大侠们,在一个电路里,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在一起是起什么作用的?
还有在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串连一个二极管又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2012-08-01):
双向二极管,应该是反向并联吧,起限压作用
后面应该是防止过电流什么的吧

网友:
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在一起是起什么作用的? => 有沒有電路圖? 有沒有編號? 是不是像圖片那樣?  如果回答是的,那就是算 TVS diode ,防靜電用的。

网友:
后面那个续流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