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问题部分总结

楼主(2010-07-12):
1.导入后的PCB,想与原理图同步,点击原理图的部分元件,马上接地的节点就整张图闪啊闪,把每页都闪出来,显示在当前页,烦。
2.更改整条线的线宽时(选NET),不会把整条线给更改,只是当前所更改了层面,其它层面并没有更改,郁闷。
3.一直用KEY来画图,但是有时后就用不了了,鼠标点了某根线,DONE也DONE不掉,没有反应。
4.画图有时会突然间出现一个错误,说不能用了,直接把PCB图给关了。
5.走线设置的RULE,在下一次导原理图时,设置的RULE会丢失,但不是全部,而是部分。
具体的其它的还没有全部总结,只总结了部分,请问有哪位能解答我的问题?

网友:
在allegro里设置某个网络(比如VCC3V3)颜色时,点align color,选中整个VCC3V3,点DONE,这里VCC3V3网络被设成了要设的颜色。但同时,ORCAD里所有的VCC3V3的网络也被选中了,在ORCAD里随便点一下其它地方,VCC3V3网络不被选中,这个操作导致allegro里的VCC3V3也不被高亮,从而allegro里刚设的颜色又变回默认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