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ads pcb ,高手帮我看看,为什么我自定义的封装不能走线

楼主(2010-07-12):
下面是导出的两个版本,我自定义的那些封装(深红色)都不能走线,其他就可以
pads 2007版本
pads 2005.2版本

网友:
不保密的话把PCB发上来

楼主:
我不是发了吗 ,请教别人找到原因了

option  -> design -> drill oversize  改成 2 就好了

网友:
根本原因:
你自定义的封装焊盘是通孔,在PCB板上没有焊盘的,无法走出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