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怎样板子上添加白色绝缘漆

楼主(2010-07-12):
各位高手:
   怎么样在特殊零件位置增加白色绝缘漆,如晶振位置加绝缘漆,如何画?

网友:
画块铜皮定义在丝印层

网友:
楼上说的太对了,,

楼主:
谢谢高手的回复!

网友:
也可以用二楼的这种方法做裸铜吧?

网友:
裸铜要定义在裸铜层,画COPPER

网友:
也可以用二楼的这种方法做裸铜吧?
引用 网友A:

    裸铜也可称为露铜,也是画块铜皮,不过要定义在阻焊层

网友(2011-01-08):
就画在自己添加的丝印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丝印和阻焊层都有一定的绝缘效果,但不能作为绝缘手段来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