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的理解直方图和总抖动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0-07-12):
请教高手指点:在时钟频率为100MHZ时,我要进行时钟抖动分析,我得到的直方图数据的横坐标范围是[-100ps,100ps],可是安捷伦最后计算出的总抖动答案竟然为20.25ns?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能贴图上来吗,TJ=DJ+14RJ (BER为1E-12时)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我的QQ号是327244438  能加我好友吗?我还有相关的问题请教一下  谢谢

楼主:
第一个图上是直方图截图,上面显示直方图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00.1248ns和99.8734ns,第二个图是抖动分析的截图,分离出的值分别为TJ:13.7900ns,DJ:13.4894ns,RJ:21.1ps,PJ:13.4306ps
现在的问题是:确定性抖动(DJ)怎么会比直方图上的峰峰值还大?请高手帮我一下

网友:
首先,第一幅图中的Period测得是10MHz的周期,当然是100ns,并不是什么直方图的δ值。

其次,从第二幅图来看,TJ=DJ+14RJ,也就是13.4894+14*0.0211=13.79nS,没有问题。

你再好好看看,有问题,再讨论。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我现在测得就是时钟抖动分析,研究的应该是从时钟的直方图上分析时钟抖动吧?第一幅图应该是时钟抖动的直方图吧?

网友:
是直方图,但测的不是直方图的δ宽度。

除了示波器,测试10MHz时钟抖动的方法很多,可以用时间间隔分析仪,有一种是专门用来分析时钟,给出相噪,阿伦方差,或者相噪分析仪,得出相噪,同样可以转换成抖动。

网友:
首先,第一幅图中的Period测得是10MHz的周期,当然是100ns,并不是什么直方图的δ值。

其次,从第二幅图 ...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TJ计算公式的由来
Tj是由Dj和Rj做卷积计算再除以两者并联分量得到
但您却使用了简单的Dj+14*Rj得到
这是经验法则么还是近似计算

网友A:
请教一下TJ计算公式的由来
Tj是由Dj和Rj做卷积计算再除以两者并联分量得到
但您却使用了简单的Dj+1 ...
引用 网友B:

    了解,这里有个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