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在线时间好慢啊,难道有自刷新功能?

楼主(2010-07-12):
怎么挂了半年了还是这么点积分

网友:
每隔10分钟,论坛就会自动去检查你的在线状态,如果你是活动的,比如在看贴,那么就会自动增加10分钟,在第二个10分钟时,论坛还是会去检查你的状态,如果你还是活动的,比如看贴或发帖,同样增加10分钟,反之,如果你在第一个10分钟后就再也没有活动,论坛就一直把你的在线时间视为10分钟不再增加。所以,单纯地挂在线上,什么也不做,是不会增加在线时间的,这个是软件内置的统计时间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