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启动好慢啊。等好久

楼主(2010-07-12):
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license 太多了搜尋時間拉長,整理一下..

楼主:
如何整理呀,告诉我好吗

网友:
把环境变量里面的MGLS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dat;没有就手动加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人啊

网友:
好贴啊,  我也解决了,  二楼太棒了

网友:
呵 呵, 是 4 楼,   顶起来

网友(2010-08-21):
高手,DRP 会卡死是什么原因啊,运行到10%就PADS9.2就死掉

网友:
哦,还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0-09-28):
好贴,4楼2楼你们是PADS高手啊!感谢!

网友:
高人啊,我的問同也解決了。

网友:
太牛了,解决了!顶起来!

网友(2010-11-12):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高手,4楼的果然牛,感谢!

网友:
太好了,谢谢!但有没有使用9.2不管是LAYOUT还是ROUTER的过程中也会觉得慢呢?感觉会等秒钟,不知道它是在存盘还是在计算.以前使用2007可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人也遇相同的情况,如果也有像这样的方法就更好了.

网友:
    四楼的果然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出现过你说的问题,我是在别人2007的版本上看到图中会有一部分闪,应该是那部分的线太多,太乱了,我重新布了下那个地方就好了

网友:
    顶!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

网友(2011-01-20):
    15秒左右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