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同一个元件的两个焊盘连接在一起?

楼主(2010-07-12):
我是在EDIT DECAL窗口下,现在想把图中的1,2号引脚连接在一起,只要是电气上连接了就行,我一开始是话一个copper,放在两个焊盘的中间,让copper的两边都与焊盘相连,请问这样算是电气连接了吗?但是我在veriy design里面检查clearence提示封装错误.于是我用使用了associate功能,把图中的1号引脚焊盘跟copper联合起来了,但是想在联合2号引脚焊盘的时候又不行了,选不定.求达人指点!!

楼主:
这就是在检查间距的时候弹出的错误提示,请问两个焊盘见有电气连接吗?

网友:
这个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分开,最好在原理图上连或在pcb里在eco模式下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