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fanou问题

楼主(2010-07-12):
我的板子上有3个BGA,进行Fanout时,
一个可以Fanout,但是只能在top,bottom层fanout,可是在中间层(我的是4层板)却没有fanout;
其他2个,只能fanout BGA四周的几个信号线,但是bga中间的就不能fanout.

网友:
    看看Rules的设置,布线层没全选。

网友:
    LZ问题解决没?
    fanout前,先不要在内层铺铜!
否则无法fanout!

网友:
    问问楼主是用AD还是99se?99se能扇出吗?